电气试验常用仪器和仪表

楼主(2020-03-06):
测量指示仪表的选择和使用
合理选择仪表准确度。对于用作标准的仪表或需要进行精密测量时,要用准确度 为 0.1 级、0.2级或 0.5级的仪表,一般电气测量多采用0.5级仪表,监视用盘表可采用 准确度较低的0.5级以下的仪表。 •正确使用仪表。在使用仪表前,应按上述要求合理选择好仪表,调准水平位置。在通电前,必须检查接线是否正确,量限是否合适,如果事前不知道被测量的大小,则必须使仪表置于最大量限,然后根据通电指示情况进行调整,以免被测量超过仪表量限,造成仪表损坏。测量读数时,要保证视线与仪表的标度盘垂直,对于带有反射镜 的仪表,要使视线、指针与反射镜中的针影三者在一个平面内。这样,才能避免读数不正确造成的误差。要做到正确读数,在测量时必须注意力集中,反复实践,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