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MODBUS通讯仪表应该怎么编写程序

楼主(2020-03-06):
求助大神RS485MODBUS通讯仪表应该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我也在学习挣下载积分!

网友B:
读操作的话就用REGR指令,如下所示:

网友B:
REGR指令举例,如下所示:

网友B:
写操作的话,就用REGW指令,如下所示:

网友B:
REGW指令举例,如下所示:

网友B:
楼主可以尝试先使用一些第三方调试工具、借助USB转RS485电缆先把压力变送器测试成功,如下:

网友B:
还有如下工具,Modbus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

网友B:
以串口调试助手为例,结合压力变送器手册举例,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3 00 00 00 01 84 0A

从站正确返回:01 03 02 00 13 F9 89

则此时读取到的寄存器数据为19(16进制0013换算为10进制为19)
如下所示:

网友B:
用Modbus调试助手测试的结果如下所示:

数据也是19

网友B:
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测试结果如下所示:

网友B:
在测试从站通信OK后,再去编制PLC程序,有关指令前面已经有举例说明,同样亦可用调试助手监控PLC发出的指令,待PLC、从站分别调试OK后,再把PLC和从站结合起来测试即可。

网友C(2022-04-07):
引用 网友B:
在测试从站通信OK后,再去编制PLC程序,有关指令前面已经有举例说明,同样亦可用调试助手监控PLC发出的指令,待PLC、从站分别调试OK后,再把PLC和从站结合起来测试即可。...



可以分享调试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