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温试验箱厂家解决湿度异常的方法

楼主(2020-03-06):
  高低温试验箱在运作时有时候会传出湿度出现异常的报警,试验人员应先终止实验,并依照下列流程开展检验,并选用高低温试验箱厂家给出的解决方法解决:

  高低温试验箱检验流程:

  1、请检验高低温试验箱的过热保护装置,是否设置在150℃的部位;

  2、请检验试验箱内,管道是否过脏,导致流水不如意;

  3、请检验上储水箱是否有水,若没有水,再检验下储水箱是否有水;

  4、请检验是否湿度部分的中间继电器损坏短路故障:若电加热器未损坏,请应用三用电度表交流电流档,工作电压挡位调到600伏特的部位,将红黑棒各自放到线号标明为H的那一颗中间继电器沟通交流两边,将湿度部分的湿度预设值设定0%,这时湿度部分的中间继电器的显示灯不容易闪烁,若量测的工作电压值沒有转变,保持在10V下列意味着中间继电器损坏展现短路故障情况。或先将湿度部分预设值设成0%。

  5、检验高低温试验箱内增湿桶是否水在烧开情况。

  解决方案:

  1、如果没有,请将缺水过热保护装置转到150℃的部位;

  2、将机器设备侧后方总开关电源合上,随后将增湿桶正下方的放水阀,开启到与管道平行面的部位,随身携带储水箱的水也排光的情况下,运用搬手将增湿桶开启,将內部因长期性做湿度的污垢消除,随后将矽胶管道拔掉,在水里手洗,维护保养结束后依照拆卸的方法,反过来装回来,设备结束后,需在增湿桶正下方的放水阀,关掉到与管道竖直的部位,随后再将机器设备侧后方总开关电源开启;

  3、水箱没有水,加水就可以解决。

  4、拆换湿度部分的固态继电器(线号标明为H的那一颗中间继电器)。

网友A(2020-06-06):
现在大部分国产试验箱已采用国外先进控制原理与技术,不向前几年,国产不成熟,现在是花国产价格,买进口设备。www.expery.com   www.exper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