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本体电池异常耗电,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06):
有一台焊接机器人刚换的新电池,断电2-3天后,本体电池没电了,机器人没有附加轴,本体编码器线已排查没有问题。

网友A:
逐个断开编码器供电,看哪一个编码器异常,编码器没有异常就是线路异常

网友B:
感谢分享,希望有用

网友C:
硬件电池组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要么就换一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E:
北京智机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自动化焊接解决方案专家为您答疑18234033440

网友F:
电池有没有短路或者漏电

网友G:
可能电池本身有问题,机器人电池本身是有保质期的

网友H:
检查一下刚更换的电池容量是否达标,如果正常在检查一下编码器采集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