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用modbu控制伺服的思路,谢谢

楼主(2020-03-06):
亲们,有好几个问题求教

①PLC用modbus控制伺服时,怎么查找原点呢?脉冲的话用ORG指令PLC可以自己发出脉冲,然后通过碰触传感器来找原点,但是用modbus控制时PLC也不会自己发命令帧让电机转啊,这要怎么办呢?

②通信时要读取、写入的数据是以下几个吗:

要读取伺服的:ready、ALM、定位完成信号;

写入:脉冲数、速度、方向、使能。

除了这些外,还有其他常用的信息吗?

③如果只有以上那几个信号的话,一个扫描周期里要发出7个命令帧,而我看欧姆龙手册里写的每个命令帧发出去后,收到的应答信息都写到相同的存储区D1354-D1399内,那么在一个扫描周期里,怎么区分当前D1354-D1399存放的是命令帧的应答信息呢。

是不是需要每发一个命令帧就要置位一个对应的点位,例如W0.00,W0.01、W0.02等,那么在W0.00为1的时候收到的应答帧就是第一个命令帧的应答呢,然后再把W0.00复位,然后再发第二个命令帧?

网友A:
你的理解有问题,Modbus只是一种通讯协议,服务器与客户端同时支持Modbus协议的情况下,PLC通过从相应的地址区域发送与接收相关的信息,来控制对应的动作。比如伺服驱动器,PLC发送使能指令到伺服驱动器的对应地址,控制伺服的使能动作。相应地址需要查找手册(两边都需要),而且每家品牌甚至每个系列的地址都不一样,网站有相应的教程,可以度娘下。Modbus不是控制方式,而是通讯协议!Good luck!

网友B:
你要理解两个东西,你仓库存放东西可以放到很多地方,但是出口只有一个出口,你就必须做好登记,现在该出什么货我就从某个地方调过来这批货,收入也是一样,我收到了这批货应该存在哪里,出口和进口随然只有1个,但是每条MODBUS的指令都指明了你要存放货物的位置,明白了吗?

网友C:
读操作可以循环执行,每一个读操作执行完成后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执行下一个读操作。每次读操作完成后及时转存数据!

网友C:
楼主,你的通信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随时跟帖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