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5U如何实现步进电机指定位置变更速度的控制。

楼主(2020-03-06):
PLSV/DPLSV指令中只有多速度控制,不能在指定位置变更速度,即不能指定脉冲数后变更速度。请问如何实现指定脉冲个数后变换速度呢?类似于下图。麻烦大神写一个梯形图作为实例,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两个指令来写,第一个指令写的一个位置和速度,然后在写第二指令,写的位置和 速度,这样区分开

网友B:
我忘记指令叫什么了,有一个功能是表格驱动,可以把整个轨迹,不论是变速度还是变位置全部封装在一个表格中,然后去调用表格来控制

网友C:
表格定位模式,去看一下Fx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