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udio5000打开报错CmActlicenseruntime

楼主(2020-03-07):
昨天安装了studio5000 V30.00.00  安装完成最后一步选择了跳过序列号然后用吧内大神的三个文件替换法 做了授权 ,有效,能打开曾经的PLC项目文件
然后又安装了FTView 9.00.00 不知是否需要再次授权就没做,且能打开曾经的HMI项目文件
就没再管
今天开机打开studio5000,想要打开PLC项目文件,就报错

打开工程文件报错如下

从右下角codemeter图标,打开显示如下

鼠标点击进程--重启服务,就一直显示正在重启

楼主:
我找到一个与usb相关的服务,我把他禁止开机启动,然后我关机重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这他瞄是个自问自答贴

网友A(2020-04-13):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个与usb相关的服务,我把他禁止开机启动,然后...

老哥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问那个禁用USB的那个在哪里禁用呀,该怎么操作呀   能否回复下  万分感谢

网友B(2020-07-03):
是的啊好友意思,可能后来找到解决办法了就展示了处来,可惜没有说清楚

网友C(2021-10-17):
studio5000打开报错CmActlicenseruntime解决办法如下

1.打开路径C:\Windows\System32\drivers删除multikey.sys文件

2.重启code meter service重新打开studio5000即可

网友D(2023-02-20):
引用 网友C:
studio5000打开报错CmActlicenseruntime解决办法如下1.打开路径C:\Windows\System32\drivers删除multikey.sys文件2.重启code met...



高明!亲测有效!!!

网友E(2023-11-05):
今天安装一个免狗驱动时中招了。

现在就是删不掉multikey.sys,不晓得还有什么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