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17:欧姆龙CP1H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楼主(2020-03-07):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17:欧姆龙CP1H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欧姆龙CP1H主站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台达SA2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台达SA2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主站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欧姆龙CP1H主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硬件连接:

欧姆龙CP1H主站CP1W-CIF11之SDB+ 接 台达SA2从站之COM2的A;

欧姆龙CP1H主站CP1W-CIF11之SDA- 接 台达SA2从站之COM2的B;

三、欧姆龙CP1H主站通信程序:

1、发送字节计数为4;

2、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无协议通信、起始符为0x0002、结束符为0x0003;

3、将数字量输入0.00~0.07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中;

4、初始化开始启动发送;

5、发送完成后等待接收;

6、将接收到的ASCII码数据转换为16进制送入100.00~100.07

四、台达SA2从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模式、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2;

2、台达SA2从站8路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D2寄存器里;

3、台达SA2从站程序RS指令发送缓冲区首地址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4、初始化等待接收,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保持至D41、D42寄存器里,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5、接收完成后,延时10ms开始发送,将台达SA2从站8路数字量输入X0~X7发送出去。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欧姆龙CP1H主站通信程序、台达SA2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欧姆龙CP1H主站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台达SA2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台达SA2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主站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欧姆龙CP1H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欧姆龙CP1L、CP1E实物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台达SA2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台达其他PLC实物上。

楼主:
附件为欧姆龙CP1H主站和台达SA2从站通信程序截图,有需要者可以直接下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分享三菱FX3U、西门子S7-200、欧姆龙CP1H、松下FPX、台达SA2、STC12单片机之间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

有需要下载者,可以去主页选择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Topic/?uid=172273

网友A:
此贴营养很高,感谢楼主分享一列的通讯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