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启动断路器总是跳闸的原因?

楼主(2020-03-07):
一风机电动机P=45KW,启动采用星三角启动。

初次配置:断路器100A,星三角和封星接触器为65A,热继电器为65—80A(可调),星三角转换时间5—60S(可调)。

运行结果:偶尔会出现热继电器和断路器动作现象。尤其是星三角转换瞬间最突出。

第二次更换配置:断路器125A,星三角和封星接触器为95A,热继电器为80—104A(可调),星三角转换时间5—60S(可调)。

运行结果:偶尔会出现断路器动作现象。尤其是星三角转换瞬间最突出。

那么请问:是不是断路器配置有点小?还是负载不匹配导致电流瞬间过大原因造成的?

如果说第一种配置出现故障,个人觉得断路器和热继电器配置偏小,接触器配置处于正常下限。

那么第二种配置再出现故障,配置层次讲应该问题不大,是否重点考虑其他原因呢?

网友A:
空开要选对,选动力型的试试。

网友B:
电机用D型断路器

照明用C型断路器

网友C:
过去用老系列断路器时,40KW以上选200A断路器,现在225A断路器和100A断路器体积一样,所以断路器选225A。

网友D:
风机启动时间长最好选择电流大级的用160A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