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设备信息导入后错误

楼主(2020-03-07):
这几天在做MCGS的工程,需要建立很多新通道,于是想把设备信息导出到excel做,然后再导回去,可出现问题了,原来的通道有的变了。。。

于是把最原始的设备信息导出到EXCEL后,再保存,重新导入到MCGS后就出错啦。。。EXCEL内容什么都没变,不知道为什么,求解答

图1是原始的通道列表,图2是导出后保存再导入的

索引0004 就变了  后面还有很多都变了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我猜可能是软件版本兼容性不好造成的吧, 就干脆放弃改为手动设置了,反正费点劲一次设置好后就不需要改了,所以也还好。

楼主:
找到原因了,导出的设备信息CSV文件一保存,小数点后面的0就没了

比如访问1200时通道要设成1.20,导出到CSV后变成了1.2。。。。。

这个0死活存不住  没招。。。有没有能解决的办法呀。。。

网友A:
好像是软件内部格式处理的问题吧,自动把0给去掉了。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导出的设备信息CSV文件一保存,小数点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