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下发命令通过PLC控制电机启动停止调速

楼主(2020-03-07):
有个需求如图,PLC里面怎么编写程序实现收到PC不同命令执行相应动作?使用什么编程语言?希望能相信说明最好,新人在此多谢!

网友A:
电机是变频器控制还是伺服电机?

变频器的话PLC加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速度即可做到无极调节,如果只是粗糙调速的话可以用变频器的段速控制,前者电脑对PLC的寄存器写入一个值,该寄存器值转换后PLC输出给对应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速度,后者电脑直接控制PLC的输出点驱动变频器的段速端子即可......

如果是伺服的话通常采用脉冲方向控制,电脑对PLC相应寄存器写值PLC用该值转换控制伺服驱动器即可

网友B:
PLC和上位机都是成品,然后上位机软件给PLC发信号,PLC在控制驱动器动作

网友C:
如果你想用电脑控制PLC,那么需用电脑编写一个上位机软件,Labview可以满足你,编写好上位机的端口和通信协议,然后和PLC通讯,就可以用电脑替代一般市面上的上位机了,当然Labview也是需花点时间去学习的,而且很多上位机就是用Labview编写的。

楼主:
感觉好难啊,不行我用单片机代替PLC吧o(╥﹏╥)o

网友D:
PC没有第三方软件作平台的话可以通过C语言或VB编程实现,前题是你必须懂电脑和PLC的硬件接口和通讯协议,这种方式不是电脑硬件高手是没法完成的。第三方软件平台就是各类国内外组态软件,这种方式可以很快就学会的。

网友E:
直接跟上位机定义一个BYTE变量,这个变量为0停机,为1启动,为2怎么样,为3怎么样,用梯形图或者SCL都可以;上位机只管发就是了,PLC只管执行,这是最简单的通讯。

网友F:
详细说下你的硬件和功能需求,大家才好给你建议。

网友G:
最简单,PC用串口调试助手,向驱动器里发数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变频器控制还是伺服电机?变频器的话PLC加模拟量...

     小熊说得很详细,你 单片机都玩转了,一个 PC 机不就是小事情了呀

网友I:
上位机用VB,比较简单易懂。

网友J:
PC 串口命令,PLC 梯形图解析,接受,自己定义一下数据格式,如 命令类型 数据值

网友K:
要说方便,PC上还是用组态软件(VB编程做界面比较难)比如WINCC,MCGS,组态王之类的。在组态软件建立画面,建几个按钮,如启动,停止。在变量管理器链接PLC变量,然后就是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