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归原点异常

楼主(2020-03-08):
大神们好!

我现在在工厂实际维修中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步进马达每次归原点时的位置都不一样。

1,图纸见附件。

控制图.png,

2,我们和另外一台机对换确认了三块步进马达控制板,步进马达和感应器,供应的30V电源和5V电源,RS232的线和连接的电脑都没有问题,手动动作正常,只有自动归原点时三个马达都异常,有时能感应到两边的感应器然后到原点有时候不行,请大神们支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监控下程序看看,看看是否逻辑有问题

网友B:
可以适当调整回原点速度,以免过冲导致感应不到

网友C:
每次回零位置不一样,差多少?是差几毫米还是完全没谱?

图纸基本看不清楚,无从在电气上分析查找。

能否单独检测原点感应信号?

网友D:
估计是回原速度设置过大,另外就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回零位置不一样,差多少?是差几毫米还是完全没谱?图...

正常是碰了两边的感应器后再居中为原点,现在情况是有时能正常归原点,有时候只能碰一边的感应器另外一边不碰就停了或者停了后再回来点就停了,三个马达都是这样,这个机台之前是OK的,过了年之后就是这样了,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下程序看看,看看是否逻辑有问题

请问怎么监控程序?用什么软件?而且这个机器年前还是好的,年后就不行了,控制器和别的机台对调了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适当调整回原点速度,以免过冲导致感应不到

这个机台年前是好的,年后就不行了,三块控制板和别的机台对调了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回原速度设置过大,另外就是干扰

请问干扰怎么判断和做屏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监控下程序看看,看看是否逻辑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请问怎么监控程序?用什么软件?而且这个机器年前还是好的,年后就不行了,控制器和别的机台对调了都是好的。

监控一般都是编程软件,你这样问估计有编程软件监控你也看不懂😂,按你的描述应该跟程序关系不大。

网友E:
根据你的描述我建议你重点检查感应器、控制板到电机的线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把控制板给电机的电流加大一些看看。(我以前有遇到过是因为伺服驱动给的电流小了而导致回原不准的情况)

网友C:
电气图还是看不清楚。不过就您描述的细节来看,问题还是应该专注在两边的传感器信号上。是传感器不稳定、传输线不稳定、信号接收端不稳定,这个就不好找了。

另外,如果机器买的时间不长,也许可以问一下,是不是欠了尾款没给。

网友F:
最好安装一个传感器做原点参考,要不就换个编码器吧

网友G:
应该是驱动器有问题,受干扰造成的。

网友H:
把主控制器互换一下确定一下是程序问题还是外部硬件问题

网友I:
前进脉冲和返回脉冲不一样

网友J: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