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dbus程序规则

楼主(2020-03-08):
大神们,请教一个问题

用欧姆龙CP1E的自带485 modbu控制伺服,主站给从站发出命令的规则是怎么样的呢?

例如读取伺服的“报警、Ready、定位完成”这几个信息,是要一直读取的,在PLC程序里做一个轮询,每隔200ms就发一个命令,依次循环读取这三个状态信息

但是给伺服发出“使能、位置、速度、停止”这几个命令却不需要一直发出的,只有特定的时候才会发对应的命令,而且还要做到及时性。

如果赶上PLC程序正在读取“报警”信息时,PLC收到停止信号了,需要立刻给伺服发“停止”命令,那这不就是和读取命令冲突了吗?

如果把读取状态和写入命令都做到轮询里的话,虽然不会在同一时间发出两条命令帧,但是要停止时,还要等前边的命令都执行完,轮到写入停止命令时再发,这不就有延迟了吗?200ms一个命令的速度,那最多要等1.2s后才能停止,这不安全啊

请问这个要程序要怎么写才合适呢

网友A:
这些规则不都是后台定好的吗?

楼主:
不是自己写程序定的吗

引用 网友A:
这些规则不都是后台定好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写程序定的吗回复内容:对: robingsio...

肯定是要写程序的,比如启动、停止会有一个寄存器,假如给这个寄存器写1是启动、写2是停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写程序定的吗回复内容:对: robingsio...

读操作可以循环执行,每一个读操作执行完成后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执行下一个读操作。

网友C:
直接用读写的功能码

网友D:
先了解MODBUS协议,发送指令读可以用定时脉冲循环的方式。写指令要断开读指令,

网友E:
    又是 MODBUS协议  ? 这几天折腾一个智能家居的回水器的 这个协议,头都大了,晕死了,还是不能控制

网友F:
这实时性也太低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实时性也太低了吧

所以MODBUS在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被弃用了

网友H:
建议楼主换can总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