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2000的驱动问题

楼主(2020-03-08):
安装成功后,用USB连接三菱触摸屏时候驱动有问题,是个感叹号,自动搜索和安装目录更新也是不成功,不知道问题,请求大家帮忙。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与PLC都是一个USB驱动文件,你应该安装了GX WORKS2吧,直接在这个安装目录下有一个USB 驱动,安装即可

网友B:
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系统,最好装一个驱动精灵。

网友C:
自动搜索安装不成功,可以安装驱动精灵,这个很方便。

网友D:
卸载干净,重装,驱动精灵!

网友E:
需要重新安装了,把杀毒软件关掉

网友F:
要么在三菱官网下载一个全版本的软件GX WORKS 3 支持触摸屏画面

https://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