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台达A2伺服器怎么选择制动电阻

楼主(2020-03-09):
请教下,伺服器怎么选择制动电阻??是根据什么选择选择制动电阻的阻值跟功率???能不能有简单的经验公式啊

网友A:
台达伺服手册里有专门的对照表,对应不同型号、频度的电阻选择。直接查表就好

楼主:
如果是其他品牌呢 是根据什么来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呢

网友B:
如果不知道,赞同楼上第一个说的,一般来说。手册前几页都会说关于制动电阻的选择大小的参考表。你可以没有注意到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