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原因总是跳闸

楼主(2020-03-09):
车间有个配电柜,最上面四个刀闸,进线安装有互感器。下面是一个250A的漏电断路器,下面就是其他小开关。最近总是在中午跳闸。把下面开关都断开后,250A开关都还是要跳。求大神指导 啊!

楼主:
是个刀闸写成四个刀闸了

网友A:
最有可能的话250A的漏电断路器自身出问题了!更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B:
如果是负荷开关全部断开总漏电开关还是会跳闸可能是漏电开关内部检测电路存在问题,可以更换总漏电开关试试。

网友C:
如果线路不多,一路路合闸,观察是哪一路合闸发送跳闸现象

楼主:
回复内容:更换过了 ,但是还是一样的效果,每天中午开始跳闸。

引用 网友A:
最有可能的话250A的漏电断路器自身出问题了!更换一个...

楼主:
回复内容:更换过了 ,但是还是一样的效果,每天中午开始跳闸。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负荷开关全部断开总漏电开关还是会跳闸可能是漏电开...

楼主:
回复内容:全部断开都会跳。

引用 网友C:
如果线路不多,一路路合闸,观察是哪一路合闸发送跳闸现象

网友D:
换成不带漏电的

楼主:
回复内容:我也想过,但是不晓得有没啥影响,怕不安全。是在没法也就只有这样了。谢谢。

引用 网友D:
换成不带漏电的

网友E:
动力回路为什么要安装漏电保护器?

动力箱进线安装漏电保护是消防标准要求的(500mA),安装剩余电流检测,漏电流信号送到消防系统,是否执行报警、跳闸,由消防系统控制,开关不直接执行跳闸。

在一般动力回路安装剩余电流保护,不但不能保证触电安全,而且供电可靠性完全被它破坏了。防止触电的重要而有效的措施是: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可靠接零(四线系统PEN)或可靠连接保护线(五线系统PE)。

说漏电保护器不能保证触电安全,是因为漏保本身质量决定了是否保护有效。

把安全系在一个质量不确切的电器上,而不是可靠的配电接线上,是不是可怕?供电的可靠性不考虑了?

网友E:
凡是漏保问题帖子,我回复都强调一般动力回路不要安装漏保。漏保用于手持、移动用电设备和潮湿环境的电源回路,其他用电设备不安装漏保。家庭用电,只有插座回路安装漏保,照明回路也不安装漏保。

楼主:
受教了谢谢!

引用 网友E:
动力回路为什么要安装漏电保护器?动力箱进线安装漏电保护...

网友F:
注意漏电开关接入的零线有没有问题!钳形电流表卡一下是否在跳的时候有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全部断开都会跳。对: 网友C  如果线...

是不是有电动机负载?

网友G(2020-06-03):
每天中午开始跳闸

我觉得问题出在这上面

网友H(2020-08-06):
把漏电开关换成断路器(开关)

网友I(2021-04-07):
换漏电开关试试

网友J(2022-06-19):
可以用绝缘电阻表测试一下绝缘电阻值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K(2022-10-14):
最简单的办法去查250漏报的零线,你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L:
估计要换成  不带漏电的。。其实不明白,,总闸刀 干嘛要带漏电?

网友M(2024-01-23):
听李老的,楼主你先把漏保换了再看吧~

然后一路一路试,多数是漏报本身有问题了,如果换了还跳,拆掉各支路零线,问题应该好找的.

网友N(2024-08-07):
工业用电不建议用漏电开关,选塑壳开关就行。

网友O(2025-02-07):
分支开关是否把三相和N都断了,如果N不经过开关,考虑其他回路借用N线了。

网友P(2025-08-06):
是否有漏电现象

难得糊涂,,

网友(2025-09-29):
跳闸时候用万用表看量一下零线和保护接地之间电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最有可能的话250A的漏电断路器自身出问题了!更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Q(2026-01-21):
底线带电,导致实质性漏电,重点检查所有地线

网友R(2026-04-28):
如果你总是跳250A的漏电断路器,那坑定是这个断路器坏了和进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