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三合一送料机常见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20-03-09):
冲床三合一送料机在使用过程中,因放松时使用之动力源为气压,且一般都是与冲床联接配套使用,难免会产生振动,常常会发生因振动将三合一之相关定位螺丝反松而影响到整平送料精度,因此目前采用的方式是直接在侧板上加工沉头孔在定位轴端攻牙与固定两侧板距离,或者不加定位轴,这种方式不利于调节定位轴来消除误差。

三合一整平送料机(SNC3厚板)

  故障一、故障分析:卷材蛇行

  原因分析:1、料卷宽度及挡料轮位置不当;2、滚轮压力不匀;3、打滑卡死;4、滚轮压力过大。

  排除方式:1、重新调整;2、重新调整;3、检查模具导槽是否与NC是否成一直线,模具内是否有废料回升,材料是否有毛边;4、重新调整。

  故障二:送料时产生突发性的误差

  原因分析:1NC送料机对材料的调整是否合适;2、滚轮与伺服马达之间传动间隙过大;3、卷料的相关不均。

  排除方式:1、整平机NC的速度是否搭配,或整平与NC中间距离及料弧高度和冲床速度是否适当;2、将皮带调紧;3、检查卷料的长、宽、厚是否标准。

  故障三:送料误差有一固定方向

  原因分析:1、送料轮压力不足;2、送料长度过长;3、送料不足;4、模具内有毛或物产生。

  排除方式:1、增加压力;2、上模脱料不良而造成拉料;3、检查卷料宽度与模具导料板位置是否适当,或模具与NC是否成一直线;4、检查挡料板及脱料板是否有毛边及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