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输入框事件中的Click为什么不能用--续

楼主(2020-03-09):
有多行输入框,想实现点击任意输入框每行有反色提示,以表示用户点击的是哪个行。高手们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A:
你这变颜色的框框里只是显示的序号吧,不是在那里输入数据吧,那些序号需要输入改变吗?否则用动画按钮很容易做,就是点上去变颜色而已,做过无数这样的东西了。

网友A:
如果那不是需要输数值的输入框,用不着click事件来做。

网友A:
写脚本都可以实现,从来不喜欢用内部事件来做,感觉很烦人,要点进去好几下才能看见脚本,以后修改起来很累,所以,只要能用其他方法实现就不用事件来做。

McgsPro 似乎增加了不少脚本函数,做起来更容易。只要达到一样的目的就行,不必纠结一定要用click事件。MCGS里bug很多,但用的好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变颜色的框框只是显示序号,右边向上向下箭头控制翻页,可显示1-100段。关键就是点击它右边的那些输入框怎么来触发对应的段变颜色。

网友A:
哪些是输入框?哪些不是?还是所有的格子都是输入框? 你说右边是指谁的右边?

页面所有的格子看上去都是一样的,搞不清楚哪些格子里内容需要改变,哪些是不需要变的,段号也需要改?最好详细说清楚些。

引用 楼主:
变颜色的框框只是显示序号,右边向上向下箭头控制翻页,可...

楼主:
图发.png图中红框内的一个一个方格都是一个一个的输入框,蓝框内为标签显示行号。点击1行的一个输入框对应的1行标签显示红色其它行号为白色。如再点击2行的输入框对应2行标签显红色,之前1行红返白,其余也是白色。

网友A:
只是段号那个格子变颜色吗?那如果同一行,先点了温度,然后再点湿度,那一行的段号颜色不是不会变吗?如何区别点的事温度还是湿度的输入框呢?

猜不清楚你这句话的意思:“点击1行的一个输入框对应的1行标签显示红色其它行号为白色”

点击一个输入框,整个一行都显示红色?还是只是段号那个格子显示红色? 如果是这样,你怎么区别是点的一行内好几个输入框里的哪一个呢?。你得描述清楚准确才好,好一顿的猜。

引用 楼主:
图中红框内的一个一个方格都是一个一个的输入框,蓝框内为...

楼主:
只要是在同一行中的输入框点了,对应段号颜色不变。

也可做成整个一行变颜色。目的就是显示出客户点了哪一行。

网友A:
用普通标签就可以做了。

引用 楼主:
只要是在同一行中的输入框点了,对应段号颜色不变。也可做...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