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电机定位出现偏差

楼主(2020-03-09):
       西门子伺服电机,西门子S120驱动。整个系统8个伺服电机。其中一个伺服电机是通过同步带驱动平台做直线往复运动,全程共三个定位点。运行N次后出现位置偏差,重新校正后定位是准确的,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问题。程序应该没问题,机械连接确定没有丢转。现在求教各位高手还会有什么因素会导致这种问题。

    编码器电缆和其他电缆没有区分线槽,这种情况有可能干扰编码器信号吗?

网友A:
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问题

-------------------

程序方面也在排查。关键是还有一台电机是同一个系统下的,工作过程是一样的一直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