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anel模型视图某些模型看不到

楼主(2020-03-10):
Eplan Pro Panel生成的模型视图看不到,但用鼠标点住模型视图,又能看得到

网友A:
你把比例设置大一点试试看,

楼主:
试过了,应该跟比例是没关系的

网友B:
兄弟 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e 兄弟 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

没解决,不知道什么问题,很多自己做的和网上下的三维图,导入到Eplan之后,生成的模型视图都是看不到的

网友D(2020-04-27):
我也遇见了这个情况,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E(2020-06-05):
颜色改成黑色

网友F(2021-07-26):
改成黑色零部件就变成黑乎乎的一片了,改为随图层就好

网友G:
3D零件 的颜色为白色就会显示这样的 解决方法修改3D模型颜色后从新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