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电机轴颈磨损的原因有哪些?应该如何修复?

楼主(2020-03-10):
电机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之后会产生不均匀的磨损,这是自然的磨损的必然结果,是正常的现象。但是由于安装、使用不当,润滑不良,轴承间隙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加速磨损,甚至导致电机设备故障乃至停机。

某企业运行中因电机轴的轴承位磨损产生间隙引起电机转子跳动、本体发热、抱轴、扫膛。通常做法是更换电机轴,但费用较高,修复周期长,有时在生产紧迫时没有充足时间。并且轴承位的直径磨损量大于 0.2mm,采用喷镀工艺条件不具备,而且费用一般较高。在实际的操作中采用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技术。以下为修复步骤:

1. 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好相应的工具,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好合适的修复工艺。

2. 修复面清洁。对电机轴上的毛刺打磨挫除,将要修复部位的氧化层及污物清理干净,,满足设备修复的要求。

3. 选择合适的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并进行调和处理,保证调和至颜色均匀一致。

4. 在轴颈磨损处涂抹材料,要求均匀涂抹,材料的厚度要适宜,同时工装内壁也薄薄涂抹一层材料。

5. 将工装快速安装到位,紧固好螺栓,安装过程中要随时注意工装的安装位置同时紧固工装的过程中要避免工装变形。

6. 材料固化,如想加快固化时间,可以采用碘钨灯进行加热,一般加热至60℃-80℃即可。切记不可使用明火。

7. 拆除工装,去除多余的材料,然后检查是否恢复至原有尺寸,确定修复合格后回装各个部件,修复完成。

电机作为确保企业正常生产的重要设备,其在运行中造成损坏,将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传统的堆焊工艺不能满足其修复后的使用要求,企业只能采用报废更换或外协加工进行修复,导致企业自身维修部门的效能不能充分发挥,造成企业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加大企业的维护费用的投入。

基于上述问题,周期性的不断大量报废更换与不断大量采购配备这一现状在现实中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矛盾。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的出现,完善了企业的设备管理体系,为企业快速、高效修复设备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手段和依据,为企业设备管理水平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