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RC效验程序

楼主(2020-03-11):
最近在学欧姆龙的无协议通讯,TXD和RXD,后面都要写效验码,网络课程都是发固定的频率给变频器或者其他仪表,都是用CRC计算工具计算好,在填写的,很不方便实际触摸屏修改,我在看了CRC计算工具下面的方法之后,自己写了一段程序,但是和计算的不一样,我只写了一个寄存器里面的数值,压缩文件有我写的程序和CRC计算工具,求大神指点指点,另外,我要添加多的地址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楼主可参考我之前发的欧姆龙CRC校验子程序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2/816216_1.shtml

网友A:
楼主CRC的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CRC的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跟帖。

没怎么看懂,但是我自己写出来了,谢谢大师,怎么结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楼主CRC的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

这个还真不知道,你发的帖子上应该能看到 吧。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欧姆龙什么型号的PLC,要是CP1系列的话,都是支持Modbus RTU简易主站的,也很方便和各种从站设备进行通信的。

网友A:
亦或者也可以用官方出的功能块,也可以实现Modbus RTU主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亦或者也可以用官方出的功能块,也可以实现Modbus RTU主站:

谢谢大师,能不能告诉我找这个功能块的地方,一步一步的,我还没怎么使用功能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亦或者也可以用官方出的功能块,也...

官方网站啊。我看你又开新帖了,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B:
下载不了啊,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