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片架的问题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20-03-11):
我要做一个带储片架功能的输送机放在玻璃印刷机流水线上,储片架输送机前方进玻璃,后方出玻璃。如果后方不满足进片条件,前方玻璃到了储片架先存起来。如果后方允许出片,优先出流水线上的片,其次是出储片架上存的片。

储片架原理:有一个15层的储片架,如果要储片,储片架把放好的片上升一层。如果要下片,下降一层。

用伺服做升降,装有一个正限一个反限一个圆点。PLC用的三菱FX5U

请问:1.如果重新上电前此时已经储了好几片,怎么解决回原点问题,难道人工把储好的片一个一个拿掉。

           2.一共有15层,没有装定位停开关,怎么保证准确的上一层和下一层的问题,同时知道当前在哪一层的问题?

网友A:
伺服要加抱闸。每层距离相等

在流水线上加原点传感器,检测储片架的每一层。回原点只是就近层数回原点,回原点目的是为了找到正好让玻璃稳定落在流水线上并脱离储片架支撑的位置

PLC要用保持存储器存储片架层数,设备首次工作时要手动输入,以后工作时自动判定层数

伺服升降,做相对位置控制,每次走一个层距,层数加1或减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要加抱闸。每层距离相等在流水线上加原点传感器,检测...

太感谢你了,我觉的你的方案比我的好很多,我将采用你这个方案。 我今天刚想到的这传统的方法,我用的是绝对定位,把从最下限升到最上限的全程脉冲总数记下来,然后记下每一层的脉冲数绝对数据,每上升一层和下降一层都采用绝对定位。 然后每次上电重新装载一下断电前的脉冲数。如果的不得以要回原点,提示人工取走储片架上的片。 你觉得我这原理方案也能达到储片功能吗?

网友B:
最好是采用,带有刹车绝对值伺服电机

网友B:
绝对值伺服电机,带有记忆功能

网友C:
这个精度要求不高,不需要用伺服,普通电机加变频就行,每一层都检测停止,机械方面要作保护,程序里要加比较多的保护,已经用了很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