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MODBUS格式

楼主(2020-03-11):
第一张图是伺服驱动器手册里写的modbus格式,第二张是欧姆龙PLC手册里写的modbus格式,PLC写控制程序要按照哪个格式写啊?

我理解着:

D1300写从站地址

D1301写功能码

后边就不知道了,请大神们赐教,最好按照格式写一下,谢谢

网友A:
D1300:从站站号,低8位有效、高8位无效

网友A:
D1301:功能码,如01、02、0F、10等,低8位有效、高8位无效

网友A:
D1302:通信字节数,这个参数指的是Modbus数据帧中功能码后的所有字节计数,但不包括CRC校验的2个字节

举例说明

01 03 00 00 00 01 88 99(CRC校验随便写的,不一定对)

那么:

D1300就填01

D1301就填03

D1302就填04,功能码到CRC校验之间共有4个字节

网友A:
D1303开始就填写Modbus通信数据

01 03 00 00 00 01 88 99为例

此时D1303填写0000

此时D1304填写0100

网友A:
可以填写后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PLC发出的Modbus命令,看看对不对。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699889_1.shtml这个是我之前写的CP1的modbus通信,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或者直接用Modbus RTU Master功能块也挺好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要随时跟帖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