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该如何选用进线电抗器和出线电抗器?

楼主(2020-03-11):
变频器在使用中大家经常会看到有各种不同的配置。有的在进线处设计了电抗器,有的在出线处设计了电抗器,还有的在进线和出线处都增加了电抗器。那么这些电抗器都起什么作用呢?搞清楚这些电抗器的作用,对我们理解这些配置非常有用。

进线电抗器

进线电抗器是用来抗干扰的,可以抑制变频器对电网的干扰,也可以防止变频器和其它设备之间互相干扰。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小变频器的整流单元和整流/回馈单元的谐波电流,同时也减小了换向缺口。电抗器的作用同电网短路功率和传动装置功率之比有关。电网短路功率同传动装置功率之比推荐大于33:1。进线电抗器也能限制由于电源电位的突降(如由于补偿设备或接地故障)而产生的电流冲击。

选择进线电抗器需考虑的因素

1)进线电抗器的电流按照装置的进线电流选择即可,也就是按照变频器最大输入电流来选择进线电抗器的工作电流;

2)进线电抗器压降值:当变频器的整流单元为不可回馈的整流装置时,进线电抗器选择2%电压降;当变频器的整流单元为可回馈的整流装置时,应使用4%的网侧进线电抗器。

需要安装进线电抗器的场合

进线电抗器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又能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当电源容量很大时,更要防止各种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因为它们对变频器内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器都是有害的。因此接入进线电抗器,对改善变频器的运行状况是有好处的。根据运行经验,在下列场合一定要安装进线电抗器,才能保证变频器可靠的运行。

1)电源容量为600kVA及以上,且变频器安装位置离大容量电源在10m以内;

2)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率大于3%;

3)其它晶闸管变流器与变频器共用同一进线电源,或进线电源端接有通过开关切换以调整功率因数的电容器装置。

出线电抗器

出线电抗器是用来滤波用的,优化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波形,一般变频的载波频率在2~10kHz之间,滤波可以使得输出波形更平滑,减少损耗!另外还可以减小变频器出线侧的对地电容,延长变频器到电机侧的电缆长度。如果电动机距离变频器不是太远可以不加,如果超过100米就需要加!

下面就常见的变频器接线及其与电抗器的组合配置的一些案例做一些具体分析。

问题1. 110KW风机变频控制,变频器要不要加电抗器,是加进线端,还是电机端,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有120米。

不需要。输入端加电抗器是为了防止对输入电源的干扰,输出端加电抗器是为了变频器输入脉冲波对外界的干扰及削弱高频脉冲,一般场合都不需要。

110KW的风机,一般用95mm^2的电缆,对于120米的距离,绰绰有余,不存在降压的问题,所以,没必要增加电抗器。即使要增加,输出端电抗器还要变频器专用,价格比较贵。

问题2. 132kW电机由变频器控制需要加进线和出线电抗器吗?

132kW属于大功率的变频设备,工作时对附近的电子设备和电源有一定的干扰。加了当然好,但也不是必须的,如果与变频器共用同一电源的还有其他一些功率较小的设备或者工作环境内有一些电子设备,建议加一个,否则有时候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干扰问题,原因很难查找找!

问题3. 变频器和电机连接的电缆线多长需要安装电抗器?

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较长时,电缆的压降会导致电机的转矩降低,电缆的高频漏电流会增加,从而引起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增加,使变频器发生过流跳闸。应采取分布电容削减措施(电缆外不要使用金属套管,将各相电缆分开进行接线等),同时降低载波频率这个参数,来减小高频漏电流。

电缆线多长需要安装电抗器?如果不是太远可以不加,如果超过100米就需要加!

安装电抗器,有助于改善电源侧的功率因数。为了改善电源侧的功率因数可以安装电抗器。

当有下述情况时必须设置DC电抗器或AC电抗器:

1.变频器连接到了600KVA以上的电源变压器上或进行进相电容器的切换时。

2.当同一电源系统连接有直流驱动器等晶闸管变换器时,必须设置DC电抗器或AC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