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维修SC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0-03-11):
SC故障是安川变频器维修中比较常见的故障。造船安川变频器SC故障的原因有多种:电机故障、加速时间过短、检测CT损坏,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导致过电流故障的出现。

相应的变频器维修故障处理方法如下:①常用的确定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办法就是在拆除变频器输出线的情况下运行变频器,并测量输出电压,确定是电机有问题,还是变频器故障。假如是变频器故障就要判断是IGBT模块损坏引起的故障还是检测电路误检引起的故障。IGBT模块损坏是引起安川变频器维修SC故障的原因之一。通过测量,就能判断出IGBI模块的好坏。此外出现的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故障现象的发生都有可能是由于IGBT模块损坏造成的。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

②变频器驱动电路损坏也容易导致SC故障报警,对变频器驱动电路波形进行测量。IGBT模块的损坏也容易导致驱动光耦的损坏,安川变频器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上桥使用的驱动光耦为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光耦,下桥驱动电路采用的光耦为PC929,这是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其次因为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从而导致安川变频器维修SC故障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