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哪种情况要加进线或出线电抗器

楼主(2020-03-11):
对于功率输出比较大的变频器必须配置这些辅助器件。不同的生产厂家在用户使用指南中都有详细说明。

下面来初步了解变频器输入端安装的“交流输入电抗器”的作用,它主要是为了提高输入侧的交流侧的交流电源的功率因数;有效消除输入侧的高次谐波,防止因为电压畸变造成其它电气设备的损坏;消除三相交流电源相间由于不平衡而引起的输入电流不平衡。

一般加交流输入电抗器的同时,还要在变频器输入侧加装“EMC输入滤波器”,它主要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变频器本身对外的传导及辐射;下图为变频器系统配置示意图。

国产变频器基本上对于适配电机容量为37kw(50HP),电源输入容量114kvA,输入电流157A,输出电流为150A以上的变频器,全部采用标配外置直流电抗器,根据不同功率,所配置的直流电抗器的型号需要适配。

用户在安装时需要把变频器的主回路接线端子P和(+)之间的短路铜排予以拆除掉,然后把直流电抗器接在P和(+)之间,电抗器端子与变频器的端子O(+)之间没有极性。安装了直流电抗器后,P和(+)之间的短路铜排也就不再使用了。

直流电抗器它在变频器内部是串联接在整流模块和滤波电容器之间的。它的作用为提高输入侧的功率因数;提高变频器整机效率和热温度性;有效消除输入侧高次谐波对变频器的影响,减少变频器本身对外传导和辐射电磁干扰。

“交流电抗器”,都是在变频器输出侧与拖动电机之间,靠近变频器安装的。它的主要作用是滤波作用,抑制输入侧电路的浪涌电流,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对变频器引起的过流影响;一般变频器和电机距离超过100米,建议加装输出交流电抗器。因为变频器输出侧一般含有较多的高次谐波。当电机与变频器距离较远时,因为电缆电线中存在较大的分布电容,其中某次谐波可能在回路中产生谐振,它会造成对电动机的绝缘性能的很大破坏,时间一长会损坏电动机。另外由于线路较长,会产生较大的漏电电流,而引起变频器频繁保护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