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安装后,没有可激活的合适的加密狗

楼主(2020-03-12):
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

网友A:
HASP加密狗,用驱动精灵更新到最新版本

或者上HASP官网下载个最新版本安装

安装步骤,按这个来

1、 安装EPLAN软件

2、 将license文件 SN-U10066.EGF 拷贝到 C:\User\Public\Eplan\Common\ 文件夹下

将 version.dll 拷贝到 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7.3\Bin 文件夹下,解决卡顿问题

3、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HASP.exe.(最新版本HASP 或则原版本装完,用驱动精灵更新)

4、双击EPLAN 2.7 1-2.reg,EPLAN 2.7 2-2.reg  添加到注册表

5: 在设备表里手动添加过时驱动multikey.inf

网友B:
你没有成功安装驱动,这个驱动在本版块的帖子上。首先安装驱动精灵 就会有个设备驱动安装就可以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0/810710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9/770636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成功安装驱动,这个驱动在本版块的帖子上。首先安装...

-------------------

找了好几个帖子里面都是这个,照着做的,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成功安装驱动,这个驱动在本版块的帖子上。首先安装...

安装EPLAN 2.1-27 X64 crack.exe之后没有反应就是出现我刚开始发的那张图,未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SP加密狗,用驱动精灵更新到最新版本或者上HASP...

好的,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

网友C(2020-04-22):
我有,可以直接找我

网友D(2021-11-0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