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与台达B2伺服走MODBUS-RTU,速度跟转矩写不进去

楼主(2020-03-12):
伺服做转矩模式,PLC是三菱FX5U,做MODBUS-RTU通信,但是现在启动,停止这些都可以,就是写入速度和转矩时,就会出错,已经做过屏与伺服的通信,写入速度都是可以的,所以伺服的参数设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屏...

问题已解决,一、看别人写的把32位的寄存器拆分为两个,拆分后进行高低字节交换。但是发现实际上并不需要,可以直接写。二、是把地址搞错了。

网友A:
屏与伺服通信时,写入速度是可以的,那么此时写入速度时的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类型是什么?

PLC程序是否也应参考一下?!

网友B:
停止写入可以,那通讯没问题,写入速度和转矩时怎么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与伺服通信时,写入速度是可以的,那么此时写入速度时的...

寄存器类型没错,可能PLC上的寄存器不能直接传送给伺服,所以报错了,现在想问下是不是写入寄存器存数据到伺服参数中有什么法子。直接给PLC寄存器写数据给伺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止写入可以,那通讯没问题,写入速度和转矩时怎么出错了??

可能PLC上的寄存器不能直接传送给伺服,所以报错了,现在想问下是不是写入寄存器存数据到伺服参数中有什么法子。直接给PLC寄存器写数据给伺服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屏与伺服通信时,写入速度是可...

你监控一下PLC发出的指令,看看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屏与伺服通信时,写入速度是可...

然后你再监控一下触摸屏写入速度时发出的指令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屏与伺服通信时,写入速度是可...

对比一下触摸屏写入速度时发出的指令和PLC写入速度时发出的指令有何不同,再分析一下。

这种方法最直接,也能很容易找到所有通信问题所在。

网友A:
楼主,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有问题随时跟帖交流啊。

网友C(2021-07-31):
没见到你的程序,感觉是程序的问题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