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送料器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3-12):
气动送料器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气动送料器作为较原始、较低廉的送料器设备,其相比其它自动送料机故障率更高,客户需要一定的维护保养与故障处理知识,其常见的故障有机台启动不顺、送料不准、启动不了、排气孔漏气这四个方面。

一、气动送料器启动不顺的原因与处理方法:

  1、缺乏润滑油:一定要及时在气动三联件过滤器的里的油桶里加注润滑油,气动送料器工作5-6次,滴一次油为佳。

  2、润滑设施不良:要注意清洗或更换气动三联件过滤器,保证其它正常正作。

  3、风管损耗老化:联系更换新品。

  4、快速接头漏气:要更换快速接头。

  5、气压压力不稳定,气压过大或不足:调整空气压力机,暂停耗气量大的设备。

  6、密封圈损耗:清洗更换的O型密封圈。

  气动送料器结构

二、气动送料器出现送料不准的原因与处理方法:

  1、速度过快:顺时针调整气动送料器速度调整螺丝。

  2、长度未调整准确:调整送料长度微调螺丝与速度调整螺丝,调节好后并固定好微调螺丝。

  3、气压不稳定:查看气压压力表有无损坏及调整空压机

  4、模具本身误差:校正模具

  5、模具本身无导正销:改装导正销

  6、夹板因长期磨损导致压料不紧,重新打磨划花处理

  7、材料太薄:可在机体上安装引导托料板或改用拉料型气动送料器。

  8、送料时料带歪斜与凹凸:材料架、送料机与模具应保持水平垂直,防止材料走偏。

  9、气动送料器停机超过12小时后:不放材料,让气动送料器慢速空走35分钟,预热以后再进行工作,气温越低,预热时间应越长。

  气动送料器使用

三、气动送料器启动不了的原因与处理方法:

  1、气动三联件过滤器缺乏润滑油:添加润滑油

  2、铁销卡在气动送料器气缸内:拆除清洗干净

  3、停顿太久没有使用:更换密封圈,清洗保养后重新加注润滑油;

  气动送料器一拉一送

四、气动送料器排气孔漏气的原因与处理方法:

  1、气动送料器控制管磨损:更换新品

  2、密封圈磨损:联系更换新的O型密封圈。

  3、浮动杆与引动阀被压弯:更换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