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和SMART200网络连接

楼主(2020-03-12):
笔记本电脑ip192.168.1.20 ,smart200PLC IP 192.168.1.22,台式机 192.168.1.23.台式机通过编程软件可以查找到PLC并连接成功。笔记本电脑则搜索不到PLC,但添加PLC的IP后可以连接。请问为什么笔记本电脑无法搜索到PLC,怎么解决

网友A:
感觉应该不是IP地址的问题,你把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电脑的IP地址对调一下试试呢?

按理说同一个网段的,不应该区别对待不同的网卡。重新格式化PLC,然后下载程序试试吧!

楼主(2020-05-22):
是了不行,感觉是电脑软件文图,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