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液压机溢流阀怎么调控?小型液压机的蓄能器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0-03-12):
溢流阀是构成是小型液压机不可缺少的阀类元件。小型液压机中的蓄能器是很重要的装置,是储存和释放压力能的装置,本文兴迪源机械带来小型液压机溢流阀怎么调控?小型液压机的蓄能器有什么用途。

  一、小型液压机溢流阀怎么调控

  1)溢流阀是构成是小型液压机不可缺少的阀类元件。通过溢流阀的溢流、调节和限制小型液压机的最高压力,可对小型液压机其调压、限压以及安全保护的作用。

  2)在定量泵作动力源的小型液压机中,为了满足工作负载的需要,小型液压机需要一定大小的压力值,系统需要“调压”,即需要确定液压泵的最高使用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执行元件不需要那么多的流量时,而定量泵供给的流量一定,只有通过溢流阀,溢去多余的油液并将其排回油箱。否则因为流量多余,小型液压机压力会升得很高,因此,在定量泵液压泵源系统中,溢流阀起调压、限压、溢流作用。

  3)在变量泵作动力源的小型液压机中,泵的流量一般随负载可改变,不会有多余流量。只在压力超过某一预先调定的压力时,溢流阀才打开溢流,使小型液压机压力不再升高,防止系统压力超载,起安全保护作用。此时的溢流阀便称为“安全阀”。

  4)常用的溢流阀有直动式和先导式两种,直动式用于低压,先导式用于中、高压。直动式溢流阀直接利用弹簧力与进油口的液压力相平衡来进行压力控制,因而弹簧较硬,手柄调节力矩大,不能用于中、高压的小型液压机。

  二、小型液压机的蓄能器有什么用途

  小型液压机中有个很重要的装置,那就是蓄能器,根据字面意思我们就知道小型液压机的蓄能器是储存和释放压力能的装置,在小型液压机中的主要用途如下三点。

  1)储存能量

  小型液压机蓄能器可储存一定容积的压力油,在需要时释放出来,供液压系统使用。

  1、提高液压缸的运动速度

  小型液压机液压缸在慢速运动时,需要的流量较少,可用小液压泵供油,并且把液压泵输出多余的压力油储存在蓄能器里,做辅助动力源使用。当液压缸快速运动时,需要的流量大,这时系统压力较低,于是蓄能器将压力油排出,与液压泵输出的压力油同时供给液压缸,使液压缸实现快速运动。液压缸快速运动时,由于蓄能器参与供油,因此不必采用较大流量的液压泵,不但可减少电动机功率的消耗,还可降低液压系统的油温,以及选用小规格的辅助元件。

  2、作应急能源

  液压装置在工作中突然停电、阀或泵发生故障等,这时蓄能器可作为应急能源供给小型液压机油液。或保持系统压力,或将某一动作完成,从而避免发生故障。

  3、实现停泵保压

  小型液压机用于夹紧系统的停泵保压回路。当液压缸夹紧时,小型液压机压力上升,蓄能器充液;当达到压力继电器开启压力时,发出信号,使液压泵停止转动,此时夹紧液压缸的压力依靠蓄能器的压力油保持,从而减少液压系统的功率消耗。

  2)吸收压力脉动

  除螺杆泵以外,其他类型液压泵输出的压力油都存在压力脉动,从而影响小型液压机的工作性能。为了减少或消除压力脉动,一般在液压泵附近设置一个蓄能器,用以吸收压力脉动。

  3)小型液压机缓和压力冲击

  执行元件的往复运动或突然停止、控制阀的突然切换或关闭、液压泵的突然启动或停止,往往产生压力冲击,引起机械振动。在液压系统中,将蓄能器设置在易产生压力冲击的部位,可缓和压力冲击,从而提高小型液压机的工作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