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变440V和10KV变400V变压器对对用电器的危害

楼主(2020-03-12):
        在实际设备改造中,碰到一起原来设备的配置是:6Kv变0.4Kv的主变,后来要用在10Kv的供电环境中,变压器必须更换,供应商改造中,工程师给出的采购计划里面是变压器是:10Kv变0.46Kv,大家觉得对后级的变频器和电动机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电压变高了,电机影响不大,就是看看变频器允许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我国低压供电系统三相电压400V,城市高压配电系统是10KV,所用配电变压器是10KV/0.4KV,0.46KV不是用于国产电器供电。设计选用了10KV/0.46KV,应该是给特定用电设备供电,比如直接给400V 60Hz电机供电。

400V给变频器供电,直流母线的电压是560V。460V给变频器供电,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就是650V,用来驱动380V电机肯定不行。

如果所有用电器都是400V60Hz,选460V变压器还行。不是标准件啊!要特殊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