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输出怎么反过来

楼主(2020-03-12):
我在写一个标签剔除的程序,但是输出是反的,就是原意是没有标签剔除,有标签留下。现在是有标签的剔除了,没有标签的留下了,有没有什么改程序或者添加继电器之类能解决问题。刚好使输出反过来。

网友A:
控制剔除的输出几个啊,检测有无标签是怎么检测是啊。如果检测的方式是传感器只有一个输入信号就可以用继电器将这个输入信号反过来了,要是输出只有一个用继电器改输出也可以。如果输入输出控制点都用的多就修改一下程序的逻辑关系吧。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PLC和软件,把线圈取个反,或者加个继电器,取常闭触点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好办,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D:
把光电检测的信号在PLC内取反就行了。

网友E:
输出点增加一条指令,取反输出

网友F:
检测标签有无的直接反过来就好

网友A:
直接用取反输出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