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TCP协议基础知识

楼主(2020-03-13):
图文并茂TCP协议基础知识

TCP 是互联网核心协议之一,本文介绍它的基础知识。

一、TCP 协议的作用

互联网由一整套协议构成。TCP 只是其中的一层,有着自己的分工。

(图片说明:TCP 是以太网协议和 IP 协议的上层协议,也是应用层协议的下层协议。)

最底层的以太网协议(Ethernet)规定了电子信号如何组成数据包(packet),解决了子网内部的点对点通信。(图片说明:以太网协议解决了局域网的点对点通信。)

但是,以太网协议不能解决多个局域网如何互通,这由 IP 协议解决。

(图片说明:IP 协议可以连接多个局域网。)IP 协议定义了一套自己的地址规则,称为 IP 地址。它实现了路由功能,允许某个局域网的 A 主机,向另一个局域网的 B 主机发送消息。

(图片说明:路由器就是基于 IP 协议。局域网之间要靠路由器连接。)

路由的原理很简单。市场上所有的路由器,背后都有很多网口,要接入多根网线。路由器内部有一张路由表,规定了 A IP 地址走出口一,B 段地址走出口二,......通过这套"指路牌",实现了数据包的转发。

(图片说明:本机的路由表注明了不同 IP 目的地的数据包,要发送到哪一个网口(interface)。)

IP 协议只是一个地址协议,并不保证数据包的完整。如果路由器丢包(比如缓存满了,新进来的数据包就会丢失),就需要发现丢了哪一个包,以及如何重新发送这个包。这就要依靠 TCP 协议。

简单说,TCP 协议的作用是,保证数据通信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防止丢包

二、TCP 数据包的大小

以太网数据包(packet)的大小是固定的,最初是1518字节,后来增加到1522字节。其中, 1500 字节是负载(payload),22字节是头信息(head)。

IP 数据包在以太网数据包的负载里面,它也有自己的头信息,最少需要20字节,所以 IP 数据包的负载最多为1480字节。

(图片说明:IP 数据包在以太网数据包里面,TCP 数据包在 IP 数据包里面。)

TCP 数据包在 IP 数据包的负载里面。它的头信息最少也需要20字节,因此 TCP 数据包的最大负载是 1480 - 20 = 1460 字节。由于 IP TCP 协议往往有额外的头信息,所以 TCP 负载实际为1400字节左右。因此,一条1500字节的信息需要两个 TCP 数据包。HTTP/2 协议的一大改进, 就是压缩 HTTP 协议的头信息,使得一个 HTTP 请求可以放在一个 TCP 数据包里面,而不是分成多个,这样就提高了速度。(图片说明:以太网数据包的负载是1500字节,TCP 数据包的负载在1400字节左右。)

三、TCP 数据包的编号(SEQ

一个包1400字节,那么一次性发送大量数据,就必须分成多个包。比如,一个 10MB 的文件,需要发送7100多个包。

发送的时候,TCP 协议为每个包编号(sequence number,简称 SEQ),以便接收的一方按照顺序还原。万一发生丢包,也可以知道丢失的是哪一个包。

第一个包的编号是一个随机数。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就把它称为1号包。假定这个包的负载长度是100字节,那么可以推算出下一个包的编号应该是101。这就是说,每个数据包都可以得到两个编号:自身的编号,以及下一个包的编号。接收方由此知道,应该按照什么顺序将它们还原成原始文件。

(图片说明:当前包的编号是45943,下一个数据包的编号是46183,由此可知,这个包的负载是240字节。)

四、TCP 数据包的组装

收到 TCP 数据包以后,组装还原是操作系统完成的。应用程序不会直接处理 TCP 数据包。

对于应用程序来说,不用关心数据通信的细节。除非线路异常,收到的总是完整的数据。应用程序需要的数据放在 TCP 数据包里面,有自己的格式(比如 HTTP 协议)。

TCP 并没有提供任何机制,表示原始文件的大小,这由应用层的协议来规定。比如,HTTP 协议就有一个头信息Content-Length,表示信息体的大小。对于操作系统来说,就是持续地接收 TCP 数据包,将它们按照顺序组装好,一个包都不少。

操作系统不会去处理 TCP 数据包里面的数据。一旦组装好 TCP 数据包,就把它们转交给应用程序。TCP 数据包里面有一个端口(port)参数,就是用来指定转交给监听该端口的应用程序。(图片说明:系统根据 TCP 数据包里面的端口,将组装好的数据转交给相应的应用程序。上图中,21端口是 FTP 服务器,25端口是 SMTP 服务,80端口是 Web 服务器。)

应用程序收到组装好的原始数据,以浏览器为例,就会根据 HTTP 协议的Content-Length字段正确读出一段段的数据。这也意味着,一次 TCP 通信可以包括多个 HTTP 通信。

五、慢启动和 ACK

服务器发送数据包,当然越快越好,最好一次性全发出去。但是,发得太快,就有可能丢包。带宽小、路由器过热、缓存溢出等许多因素都会导致丢包。线路不好的话,发得越快,丢得越多。

最理想的状态是,在线路允许的情况下,达到最高速率。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对方线路的理想速率是多少呢?答案就是慢慢试。

TCP 协议为了做到效率与可靠性的统一,设计了一个慢启动(slow start)机制。开始的时候,发送得较慢,然后根据丢包的情况,调整速率:如果不丢包,就加快发送速度;如果丢包,就降低发送速度。

Linux 内核里面设定了(常量TCP_INIT_CWND),刚开始通信的时候,发送方一次性发送10个数据包,即"发送窗口"的大小为10。然后停下来,等待接收方的确认,再继续发送。

默认情况下,接收方每收到两个 TCP 数据包,就要发送一个确认消息。"确认"的英语是 acknowledgement,所以这个确认消息就简称 ACK

ACK 携带两个信息。

期待要收到下一个数据包的编号

接收方的接收窗口的剩余容量

发送方有了这两个信息,再加上自己已经发出的数据包的最新编号,就会推测出接收方大概的接收速度,从而降低或增加发送速率。这被称为"发送窗口",这个窗口的大小是可变的。(图片说明:每个 ACK 都带有下一个数据包的编号,以及接收窗口的剩余容量。双方都会发送 ACK。)

注意,由于 TCP 通信是双向的,所以双方都需要发送 ACK。两方的窗口大小,很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 ACK 只是很简单的几个字段,通常与数据合并在一个数据包里面发送。

(图片说明:上图一共4次通信。第一次通信,A 主机发给B 主机的数据包编号是1,长度是100字节,因此第二次通信 B 主机的 ACK 编号是 1 + 100 = 101,第三次通信 A 主机的数据包编号也是 101。同理,第二次通信 B 主机发给 A 主机的数据包编号是1,长度是200字节,因此第三次通信 A 主机的 ACK 201,第四次通信 B 主机的数据包编号也是201。)

即使对于带宽很大、线路很好的连接,TCP 也总是从10个数据包开始慢慢试,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达到最高的传输速率。这就是 TCP 的慢启动。

六、数据包的遗失处理

TCP 协议可以保证数据通信的完整性,这是怎么做到的?

前面说过,每一个数据包都带有下一个数据包的编号。如果下一个数据包没有收到,那么 ACK 的编号就不会发生变化。

举例来说,现在收到了4号包,但是没有收到5号包。ACK 就会记录,期待收到5号包。过了一段时间,5号包收到了,那么下一轮 ACK 会更新编号。如果5号包还是没收到,但是收到了6号包或7号包,那么 ACK 里面的编号不会变化,总是显示5号包。这会导致大量重复内容的 ACK

如果发送方发现收到三个连续的重复 ACK,或者超时了还没有收到任何 ACK,就会确认丢包,即5号包遗失了,从而再次发送这个包。通过这种机制,TCP 保证了不会有数据包丢失。(图片说明:Host B 没有收到100号数据包,会连续发出相同的 ACK,触发 Host A 重发100号数据包。)

楼主:
TCP 是互联网核心协议之一,本文介绍它的基础知识。

一、TCP 协议的作用

互联网由一整套协议构成。TCP 只是其中的一层,有着自己的分工。

(图片说明:TCP 是以太网协议和 IP 协议的上层协议,也是应用层协议的下层协议。)

最底层的以太网协议(Ethernet)规定了电子信号如何组成数据包(packet),解决了子网内部的点对点通信。(图片说明:以太网协议解决了局域网的点对点通信。)

但是,以太网协议不能解决多个局域网如何互通,这由 IP 协议解决。

(图片说明:IP 协议可以连接多个局域网。)IP 协议定义了一套自己的地址规则,称为 IP 地址。它实现了路由功能,允许某个局域网的 A 主机,向另一个局域网的 B 主机发送消息。

(图片说明:路由器就是基于 IP 协议。局域网之间要靠路由器连接。)

路由的原理很简单。市场上所有的路由器,背后都有很多网口,要接入多根网线。路由器内部有一张路由表,规定了 A IP 地址走出口一,B 段地址走出口二,......通过这套"指路牌",实现了数据包的转发。

(图片说明:本机的路由表注明了不同 IP 目的地的数据包,要发送到哪一个网口(interface)。)

IP 协议只是一个地址协议,并不保证数据包的完整。如果路由器丢包(比如缓存满了,新进来的数据包就会丢失),就需要发现丢了哪一个包,以及如何重新发送这个包。这就要依靠 TCP 协议。

简单说,TCP 协议的作用是,保证数据通信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防止丢包

二、TCP 数据包的大小

以太网数据包(packet)的大小是固定的,最初是1518字节,后来增加到1522字节。其中, 1500 字节是负载(payload),22字节是头信息(head)。

IP 数据包在以太网数据包的负载里面,它也有自己的头信息,最少需要20字节,所以 IP 数据包的负载最多为1480字节。

(图片说明:IP 数据包在以太网数据包里面,TCP 数据包在 IP 数据包里面。)

TCP 数据包在 IP 数据包的负载里面。它的头信息最少也需要20字节,因此 TCP 数据包的最大负载是 1480 - 20 = 1460 字节。由于 IP TCP 协议往往有额外的头信息,所以 TCP 负载实际为1400字节左右。因此,一条1500字节的信息需要两个 TCP 数据包。HTTP/2 协议的一大改进, 就是压缩 HTTP 协议的头信息,使得一个 HTTP 请求可以放在一个 TCP 数据包里面,而不是分成多个,这样就提高了速度。(图片说明:以太网数据包的负载是1500字节,TCP 数据包的负载在1400字节左右。)

三、TCP 数据包的编号(SEQ

一个包1400字节,那么一次性发送大量数据,就必须分成多个包。比如,一个 10MB 的文件,需要发送7100多个包。

发送的时候,TCP 协议为每个包编号(sequence number,简称 SEQ),以便接收的一方按照顺序还原。万一发生丢包,也可以知道丢失的是哪一个包。

第一个包的编号是一个随机数。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就把它称为1号包。假定这个包的负载长度是100字节,那么可以推算出下一个包的编号应该是101。这就是说,每个数据包都可以得到两个编号:自身的编号,以及下一个包的编号。接收方由此知道,应该按照什么顺序将它们还原成原始文件。

(图片说明:当前包的编号是45943,下一个数据包的编号是46183,由此可知,这个包的负载是240字节。)

四、TCP 数据包的组装

收到 TCP 数据包以后,组装还原是操作系统完成的。应用程序不会直接处理 TCP 数据包。

对于应用程序来说,不用关心数据通信的细节。除非线路异常,收到的总是完整的数据。应用程序需要的数据放在 TCP 数据包里面,有自己的格式(比如 HTTP 协议)。

TCP 并没有提供任何机制,表示原始文件的大小,这由应用层的协议来规定。比如,HTTP 协议就有一个头信息Content-Length,表示信息体的大小。对于操作系统来说,就是持续地接收 TCP 数据包,将它们按照顺序组装好,一个包都不少。

操作系统不会去处理 TCP 数据包里面的数据。一旦组装好 TCP 数据包,就把它们转交给应用程序。TCP 数据包里面有一个端口(port)参数,就是用来指定转交给监听该端口的应用程序。(图片说明:系统根据 TCP 数据包里面的端口,将组装好的数据转交给相应的应用程序。上图中,21端口是 FTP 服务器,25端口是 SMTP 服务,80端口是 Web 服务器。)

应用程序收到组装好的原始数据,以浏览器为例,就会根据 HTTP 协议的Content-Length字段正确读出一段段的数据。这也意味着,一次 TCP 通信可以包括多个 HTTP 通信。

五、慢启动和 ACK

服务器发送数据包,当然越快越好,最好一次性全发出去。但是,发得太快,就有可能丢包。带宽小、路由器过热、缓存溢出等许多因素都会导致丢包。线路不好的话,发得越快,丢得越多。

最理想的状态是,在线路允许的情况下,达到最高速率。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对方线路的理想速率是多少呢?答案就是慢慢试。

TCP 协议为了做到效率与可靠性的统一,设计了一个慢启动(slow start)机制。开始的时候,发送得较慢,然后根据丢包的情况,调整速率:如果不丢包,就加快发送速度;如果丢包,就降低发送速度。

Linux 内核里面设定了(常量TCP_INIT_CWND),刚开始通信的时候,发送方一次性发送10个数据包,即"发送窗口"的大小为10。然后停下来,等待接收方的确认,再继续发送。

默认情况下,接收方每收到两个 TCP 数据包,就要发送一个确认消息。"确认"的英语是 acknowledgement,所以这个确认消息就简称 ACK

ACK 携带两个信息。

期待要收到下一个数据包的编号

接收方的接收窗口的剩余容量

发送方有了这两个信息,再加上自己已经发出的数据包的最新编号,就会推测出接收方大概的接收速度,从而降低或增加发送速率。这被称为"发送窗口",这个窗口的大小是可变的。(图片说明:每个 ACK 都带有下一个数据包的编号,以及接收窗口的剩余容量。双方都会发送 ACK。)

注意,由于 TCP 通信是双向的,所以双方都需要发送 ACK。两方的窗口大小,很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 ACK 只是很简单的几个字段,通常与数据合并在一个数据包里面发送。

(图片说明:上图一共4次通信。第一次通信,A 主机发给B 主机的数据包编号是1,长度是100字节,因此第二次通信 B 主机的 ACK 编号是 1 + 100 = 101,第三次通信 A 主机的数据包编号也是 101。同理,第二次通信 B 主机发给 A 主机的数据包编号是1,长度是200字节,因此第三次通信 A 主机的 ACK 201,第四次通信 B 主机的数据包编号也是201。)

即使对于带宽很大、线路很好的连接,TCP 也总是从10个数据包开始慢慢试,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达到最高的传输速率。这就是 TCP 的慢启动。

六、数据包的遗失处理

TCP 协议可以保证数据通信的完整性,这是怎么做到的?

前面说过,每一个数据包都带有下一个数据包的编号。如果下一个数据包没有收到,那么 ACK 的编号就不会发生变化。

举例来说,现在收到了4号包,但是没有收到5号包。ACK 就会记录,期待收到5号包。过了一段时间,5号包收到了,那么下一轮 ACK 会更新编号。如果5号包还是没收到,但是收到了6号包或7号包,那么 ACK 里面的编号不会变化,总是显示5号包。这会导致大量重复内容的 ACK

如果发送方发现收到三个连续的重复 ACK,或者超时了还没有收到任何 ACK,就会确认丢包,即5号包遗失了,从而再次发送这个包。通过这种机制,TCP 保证了不会有数据包丢失。(图片说明:Host B 没有收到100号数据包,会连续发出相同的 ACK,触发 Host A 重发100号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