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用端子启动电机转的非常慢

楼主(2020-03-13):
切换到本地用面板启动可以正常运行,切换到远程用端子启动电机就转的非常慢,调节电位器也只是有微小变化,RUN指示灯闪烁,查说明书解释是零速运行(用面板启动时RUN指示灯常亮)欧陆590端子接线.jpg

网友A:
微信截图_20200313141132.png楼主你的图,我看不太明白,建议楼主参考这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我看不太明白,建议楼主参考这张图

是根据这个图连得啊,我在启动之前将速度给定调成10%,但是一启动机器就自动变成0%,停止之后又慢慢涨到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你的图,我看不太明白,建...

建议你检查一下自己电位器,焊接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电位器没有问题,直流调速器速度给定参数里有电位器给定的值,现在问题就是一启动之后给定值就自动变成0%,停机后给定值就恢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

电位器有三个头,如果焊接不对,会出现速度提升不上去的现象

网友B:
A4是速度给定端,范围是±10V。你是否测量了A4端的电压?比如调到10%,电压应该是1V。通过测量给定电压,确定毛病出在哪。

网友C: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一看电位器好不好,二量电线电阻吧,曾经遇到25米线两芯线,电压DC24V正常,线的另一端测量只有DC12V,量一下电压

网友B:
什么结果?没回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4是速度给定端,范围是±10V。你是否测量了A4端的...

抱歉,周六周天休息来的,测量了A4端的电压,可调范围在+10V到-10V之间,和速度给定值是一一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结果?没回信了。

现在的很明显的现象是,我把速度给定给到10%,只要一启动,速度给定直接变成零,也不报警,也不往上涨,停止之后速度给定恢复至10%,这是跟哪些参数有关系么?我查说明书也都没有找到和这个相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什么结果?没回信了。 内容的...

-------------------感觉还是楼主接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什么结果?没回信了。 内容的...

这个现象好像跟590没关系,应该查给定控制电路,电压降到哪了?因为不管启动与否,590的输入信号电路电阻不会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问题找到了,他们现场速度给定接的是A3端子,而我一直在用A4。A2,A3,A4都可以接速度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什...

问题找到了,是接线的问题,A2,A3,A4都可以接速度给定,说明书只写了通用的A4,但用户用的是A3,真是费劲心思

网友D(2020-05-27):
A3的话跟C8有关系,,正常情况用A4的比较多一点,带斜坡时间,,RUN灯闪烁说明使能信号已启动,但电位器给定信号还没过来,,量一下A4,或者直接按M键4下,看下速度给定百分数有没有,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58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