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生变频器的常见维修故障及其处理方法

楼主(2020-03-13):
爱迪生变频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下列变频器维修故障情况,请参考下述方法进行简单故障分析:

第一种上电无显示:使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否和变频器额定电压相一致。如果电源有问题,对变频器输入电源检查并排除。检查三相整流桥是否完好。若整流桥已炸开,请专用的变频器维修人员进行检测。

检查变频器的指示灯是否点亮。如果此灯没有亮,变频器维修故障一般集中在整流桥或缓冲电阻上,若此灯已亮,则故障可能在开关电源部分。

第二种上电后电源空气开关跳开:检查输入电源之间是否有接地或短路情况,排除存在问检查整流桥是否已经击穿,若已损坏,寻求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

第三种是变频器运行后电机不转动:检查 U、V、W 之间是否有均衡的三相输出。若有,则为电机线路或自身损坏,或电机因机械原因堵转。请排除。可有输出但三相不均衡,应该为变频器驱动板或输出模块损坏。若没有输出电压,可能会是驱动板或输出模块损坏。

上电变频器显示正常,运行后电源空气开关跳开:检查输出模块之间相间是否存在短路情况。若是,请寻求变频器维修人员服务。检查电机引线之间是否存在短路或接地情况。若有,请排除。若跳闸是偶尔出现而且电机和变频器之间距离比较远,则考虑加输出交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