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检测的要求和方法

楼主(2020-03-13):
接闪器

接闪器是专门用来接收直接雷击(雷闪)的金属物体。接闪器的金属杆,称为避雷针。接闪器的金属线,称为避雷线或架空地线。接闪器的金属带、金属网,称为避雷带。所有接闪器都必须经过接地引下线与接地装置相连。

检查:

位置锈蚀是否1/3以上

每个支持件能否承受49N(54kgf)的垂直拉力。

引下线

引下线指连接接闪器与接地装置的金属导体。防雷装置的引下线应满足机械强度、耐腐蚀和热稳定的要求。

要求: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   引下线间距12m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引下线间距18m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引下线间距25m

接地装置

接地装置是指埋设在地下的接地电极与由该接地电极到设备之间的连接导线的总称。

要求:

电子计算机机房宜将交流工作接地和交流保护接地(≦4Ω)、直流工作接地(按要求确定接地地阻)、防雷接地共用一组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按最小值确定。

检查:

工频接地电阻值测量常用三极法和使用接地电阻表法。

等电位连接

《雷电与避雷工程》一书对等电位定义“等电位连接是把建筑物内、附近的所有金属物,如混凝土内的钢筋、自来水管、煤气管及其它金属管道、机器基础金属物及其它大型的埋地金属物、电缆金属屏蔽层、电力系统的零线、建筑物的接地线统一用电气连接的方法连接起来(焊接或者可靠的导电连接)使整座建筑物成为一个良好的等电位体。

检查:

检查连接状况,如已实现 其与防雷接地装置的两处以上连接,应进一步检查连接质量、连接导体的材料和尺寸。

等电位连接的过渡电阻的测试采用空载电压4-24V,最小电流为0.2A的测试仪器检测,过渡电阻值一般不应超过0.03Ω。

浪涌保护器

浪涌保护器,也叫防雷器,是一种为各种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通讯线路提供安全防护的电子装置。当电气回路或者通信线路中因为外界的干扰突然产生尖峰电流或者电压时,浪涌保护器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导通分流,从而避免浪涌对回路中其他设备的损害。

要求:

选择电子系统中信息技术设备信号电涌保护器,Uc值一般应高于系统运行时信号线上的最高工作电压的1.2倍。

SPD两端的引线长度不宜超过0.5m。

当线路上多处安装SPD时,SPD间的线路长度应按试验数据采用,若无数据时,电压开关型SPD与限压型SPD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10m,若小于10m应加装退耦元件。限压型SPD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5m,若小于5m应加装退耦元件。

连接导线应符合相线采用黄、绿、红色,中性线用浅蓝色,保护线用绿/黄双色线的要求。

(钧和电子原创,转载请写明出处www.junhedianz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