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从入门到精通

楼主(2020-03-13):
因为工作需要,开始接触wago的产品,第一个项目就涉及65个站,控制器是750-8202,上位机是组态王6.6 SP3。从今天开始,此项目中涉及wago产品使用内容会持续更新。

楼主:
硬件配置:

750-8202 控制器*1

750-652   串口模块*2

750-1405 DI模块*3

750-1504 DO模块*2

楼主:
虽然在此之前也会用到wincc、组态王等上位机软件,但多数都是和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产品进行配合使用,上手难度不大,而且还会有很多教程、例程供参考和学习,所以一般很容易就能够完成通讯这一步的工作。

因为这次使用的是wago PFC200系列的产品,本体集成2个RJ45网口,支持Ethernet通讯,除此之外的3个串口都被现场设备占用,所以最后只能在以太网协议中选择合适的通讯手段。

考虑过opc,但咨询过厂家技术后,CODESYS OPC Configurator的配置,产品不支持。pass!

其实也没有太多考虑,下一个就是modbus tcp协议,emmm,其实这个协议是可以用的,但具体配置,我要学习一下。

modbus tcp地址对应表《modbus tcp for wago.pdf》

https://www.lanzous.com/ia7qjzc

网友A:
顶一下,期待楼主继续

楼主:
《codesys中进行Modbus TCP通讯》

主站:750-880

从站1:750-871

从站2:750-341(不带编程功能)

Resource——Target Setting——选择主站:750-880

通过Modbus-Master 进行Modbus TCP设置

打开Modbus-Master界面

进入Modbus Master configurator界面,里面是空白的

添加一条Ethernet总线,右键单击Modbus Master ,选择Add ETHERNET interface。

建立从站1、从站2。

右键interface (EHTERNET)——Add MODBUS slavelns——选择从站750-871(750-341)。

设置从站IP

在从站名称右键——Edit——打开Communication settings——设置完成“确定”

从站配置通讯参数

在PLC variables 或K-Bus上单击右键——选择Add。

(plc variables是内部寄存器,K-Bus是读取扩展模块的DI、DO量,因为750-341没有编程功能,所以没有内部寄存器数据)

配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X”关闭窗口。

最后一步,点击“Generate code”自动生成通讯程序,然后点击“Save configuration”保持项目。新建个任务TASK,与PLC_PRO程序关联。

PS:这个配置是为WAGO产品之间的通讯做的配置,因为WAGO产品都集成有RJ45的以太网口,所以,通过Ethernet很方便就把所有产品连接起来。

但是具体的搭载数量、通讯速度、稳定性还没有测试,目前只是个小白,手里没有那么多硬件,有问题留言,一起探讨。

持续更新,请多关照,您的回帖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楼主:
wago的PFC200产品再选型时,一定要配上终端模块750-600,否则无法使用。

楼主:
WAGO Ethernet Setting 使用说明

如图,cpu的右上角RST为设置初始IP地址(192.168.1.17)。

打开WAGO Ethernet Setting 软件

分情况连接:

1、不知道设备名称及ip地址的情况;

2、知道设备名称或ip地址的情况;

3、已有设备设置文档的情况;

情况1:先搜索ip再进行连接,点Setting,然后communication,如图

选择Ethernet(TCP/IP),然后选择search device,

(由于借来的plc实在不给力,如此尴尬的事情让我措手不及,图以后补充)

如果连接好了万可的plc,上图箭头指的地方会显示WAGO设备,点击即可。

情况2:大体情况和上面步骤类似,只是不需要搜索,直接填写名称或IP即可连接

情况3:之前保存好的*.wes文件,直接打开即可,立刻就能显示设备的相关参数。

另外,连接上之后,可以对设备进行一些修改

只要能连上,这些内容对各位就是小意思了,不做赘述。

此图是连接失败

大致就这些内容,之后再进行普及

楼主:
引用 楼主:
WAGO Ethernet Setting 使用说明如...

忘了提了,WAGO Ethernet Setting是一个单独的安装文件,需要单独下载,没办法加附件,有需要再单独发连接吧。

楼主:
WAGO目前主要有两种编程软件?

一种是CODESYS2.3(还有CODESYS2.2),另一种是elCOCKPIT。

CODESYS2.3可以应用于除WAGOPFC100系列和750-804以外的所有控制器。

而e!COCKPIT可以在WAGOPFC100/200系列以及7300新款触摸屏中使用。

楼主:
如何设定IP地址?

WAGO-1/O-SYSTEM 750系列以太网节点(包括现场总线适配器节点或现场总线控制器节点)可通过若干途径设定其IP地址:

(1)通过WAGO公司所提供的Boop软件设定其IP地址。具体相关参考boop手册。

(2)对于现场总线控制器节点还可以通过功能块设定IP地址。其方法是通过调用Ethernet.lib功能库中的ETHERNET_SET_NETWORK_CONFIG功能块来实现,并通过ETHERNET_GET_NETWORK_CONFIG功能块读取已设定的IP地址、网关地址等参数。

(3)还可通过Web界面和Ethernet setting软件设定IP地址。

(4)对于750-881、750-880、750-882、750-885几款控制器可以通过自带的DIP拨码开关来完成IP地址的快速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