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CJ系列PLC可以定义二维数组吗

楼主(2020-03-13):
欧姆龙CP/CJ系列PLC 的数据类型可以定义二维、多维数组吗?

网友A:
需要CJ2才可以建立多维数组,例如下图中:

arrayOne代表了一维数组,arrayTwo代表了二维数组,arrayThree代表了三维数据

对于多维数组,必须谨慎定义,因为你必须为你的数组指定地址,多维数组占用极大的系统开销,当建立一个每维20个字的三维数组,将至少占用6000个字的存储空间,即使是BOOL变量,也以字为单位存储。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CJ2才可以建立多维数组,例如下图中:arrayO...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