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MCGS断电保持导致开机停在MCGS界面

楼主(2020-03-13):
!SaveSingleDataInit(保存的数据)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断电保存函数放在100MS的循环脚本里,会导致触摸屏EEPROM写坏吗。项目里用到的一批触摸屏有几个用了一段时间开机停在MCGS界面进不去了IMG_8451(20200313-174826).JPG

网友A(2020-11-07):
这个函数调用次数过多会影响触摸屏寿命的,我一般用事件策略,给一个触发信号,比如变量值改变一次或者正跳变、负跳变

网友A:
你放在100MS的循环脚本里一天调用次数就很多了,要保存只要用事件策略的“数据对象值改变时,执行一次”就好,又方便又不影响TPC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