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MCGS断电保持导致开机停在MCGS界面

楼主(2020-03-13):
!SaveSingleDataInit(保存的数据)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断电保存函数放在100MS的循环脚本里,会导致触摸屏EEPROM写坏吗。项目里用到的一批触摸屏有几个用了一段时间开机停在MCGS界面进不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IMG_8451(20200313-174826).JPG

网友A:
基本可以断定是这个断电保存脚本惹的祸了。

MCGS断电保存用的是铁电存储器(FeRAM),这种闪存察写次数大约是10万次。你的脚本放在100ms的循环脚本运行,用不了多久就要挂了。

断电保存函数的目的主要是用来保护重要的变量初值,以防系统断电后重启是引起混乱状态而造成误动作,这很重要,有时甚至会有危险。通常这个初值是不会经常需要改变的。因为铁电存储器写入次数的限制, 所以这个脚本函数一定不要写在循环策略里来用。

那么如果有些数据经常定期的要保存,比如你说的要保存计时时间,又怎么办呢?

解决的办法就是:

1. 不要用循环策略。

2. 脚本做在用户策略里,用文件操作函数来做,把数据以文件形式保存在磁盘里,需要的时候再来读取。 磁盘空间所用存储器和程序的一样的系统存储器,相当于磁盘,文件不会因为掉电丢失,重启时从文件读取就可以了。 参考一下帮助里文件函数那些说明。

不过,还有一种万不得以的方法,我想一定有不少人用过。

就是按照你的存储频率算一下,然后定时定期运行初值保存函数脚本,估算一下运行的次数,如果还可以接受,比如可以运行几年,5年或10年也到不了10万次,估计那时屏也差不多该更新了。 当然,如果你要求存储的频率比较高,1年就要存上10万次,那这办法也就不妥了。

总之,这个保存初值的函数不能随便用在循环策略里,也不要写在屏页面的循环脚本里,凡是循环不停执行的地方就很悬了。  我觉得这是MCGS软件这方面的一个缺陷,编程的时候应该有所提示更好,软件上应该不难做到。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尚和沙  MCGS的没有专门规划的断电...

y

网友B:
有可能哦,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网友C:
MCGS的没有专门规划的断电保持区,要么用组,要么就像楼主这样写脚本,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引起的,不过感觉正常了,MCGS的故障率蛮高的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哦,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哦,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因为有计时时间要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GS的没有专门规划的断电保持区,要么用组,要么就像...

像计时时间保存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D:
10万次寿命

网友C:
出门左拐,国产屏一大堆,维伦,步科,都行。反正我已经放弃MCGS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MCGS的没有专门规划的断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有可能哦,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内容的回复!-------------------------因为有计时时间要保存

直接保存到PLC吧,然后用触摸屏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断定是这个断电保存脚本惹的祸了。MCGS断电保...

文件操作函数写入的频率有多高?

网友F(2020-11-10):
我也碰到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我也碰到了,怎么解决的?楼主还在吗

网友G:
最好用事件策略吧,可以加上数值变化条件,防止频繁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