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西门子V20变频器modbus通讯

楼主(2020-03-13):
小弟用RS指令做的modbus通讯。

PLC这边设置0c87到D8120 并置位M8161

V20变频器这边设命令给的都是485 波特率 奇偶校验 停止位 等

接线RDA接与SDA并接。 RDB与SDB并接。 RDA接P SDB接N

测试启动和频率发送时RA SD灯都有闪烁。

指令里面MOV 047f(正传代码) 给到40100 地址。表示正传启动。 40100转成十六进制 是9CA4。程序里面也是先传高八位9C 再传低八位A4。

用的是485通讯板做的测试。和国产变频器做过测试成功。变频器地址是16进制直接传。

请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比特率,灯亮收正常,寄存器03 数字量01

网友B: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把变频器测试通过。

网友B:
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通过变频器后,再监控PLC发出的指令,对比对比

网友C:
西门子PLC和西门子变频器,做起来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通过变频器后,再监控PLC发出的指令...

这个建议不错。。周一再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通过变频器...

好的,有啥问题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目前的测试状态是:

  1. (047e为停止状态字)直接发送047f正向启动和0c7反向启动,以及发送速度设定值。变频器都能接受数据,面板都有显示。就是无法运行。

  2. 若先发送047e停止字,再发送正向或反向启动状态字能运行。但是再发送停止字或速度值就不行。不能停止,只能面板上按停止。

  3. 232转485接口淘宝还未到货,等到了直接上串口调了。

    总结就是未运行,数据都能首发,一旦启动了就无法收发了。距离也很短,都换过屏蔽线还是一个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测试状态是:(047e为停止状态字)直接发送04...

不太理解你的一旦启动了就无法收发了。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D:
校验码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测试状态是:(047e为停止状态字)直接发送04...

你最好买一根USB转RS485电缆比较好

USB转RS232,然后再接RS232转RS485,这样中间环节越多越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测试状态是:(04...

已成功通讯,电脑串口驱动一切正常。

最后发现通讯板有问题,换了个新的现在可以正常通讯。

谢谢大家。

网友E(2020-08-08):
有程序没,可以看看吗

网友F(2021-03-13):
楼主能发下你变频器的参数吗   我现在调的只有发送 没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