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MOV与MOVL指令的区别

楼主(2020-03-14):
请教各位老师,MOV D508 D35与MOVL D506 D33,同时往D508 、D506里面写入-10,为什么D506显示+65526,D508显示-10

网友A:
MOV是传送16位的,MOVL是传送32位的

网友B:
一个是字16位,一个是双字32位

楼主:
回复内容:师傅,那单字双字在寄存器里如何存呢,同样是-10为啥两个寄存器显示的数字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MOV是传送16位的,MOVL是传送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字16位,一个是双字32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师傅,那单字双字在寄存器里如何存呢,同样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师傅,那单字双字在寄存器里如何存呢,同样是-...

设置存储器格式,这个在符号里面可以单独设置

网友D:
查一查是不是数据不同的这个寄存器被其他程序占用了,重复写入数据了。

网友E:
查一查是不是数据不同的这个寄存器被其他程序占用了,重复写入数据了。

这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