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油冷器腐蚀,如何选择有效的修复工艺

楼主(2020-03-14):
针对油冷器腐蚀,如何选择有效的修复工艺

关键词:油冷器腐蚀、油冷器腐蚀修复、腐蚀防护材料、索雷材料

想要了解如何针对空压机油冷器腐蚀进行有效防护,就要了解油冷器腐蚀的主要原因,在实际生产中,大多数的换热设备60%是因为管束腐蚀泄漏所致,严重影响了装置的安全、稳定、满负荷运行。

一、油冷器管束腐蚀的主要原因:

1. 制造原因:列管式换热器在制作时,管板与列管的焊接一般采用手工电弧焊,焊缝形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如凹陷、气孔、夹渣等,焊缝应力的分布也不均匀。使用时与工业冷却水接触,而工业冷却水中的杂质、盐类、气体、微生物都会构成对管板和焊缝的腐蚀。

2. 腐蚀:设备长时间运行,在污染物严重循环水工况下,易产生点蚀,耐磨性能差,导致铜管磨损、腐蚀从而发生泄漏。

3. 使用问题:管侧压力降下降、壳侧压力降不变,但由于腐蚀铜管泄漏堵塞后,直接影响换热效率,改变油冷器的正常工作性能,造成泄露。

二、油冷器腐蚀泄漏的修补方法:

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结合设备问题在线治理保护油冷器管板腐蚀渗漏,可以有效治理管板胀接、焊接出现的裂纹、腐蚀等渗漏问题。由于操作简单、修复时间短、修复效果达到使用运行要求等特点,从而弥补了传统的补焊、离线维修甚至更换部件的所不足之处,并且可以达到预先保护,避免因使用环境所产生的各种腐蚀问题,提高了设备使用寿命。

    根据油冷器管板结构和渗漏形式制定可实施性方案后进行现场治理保护,具体步骤如下:

1. 将壳程内汽轮机油排空,并且用压缩空气出扫管束中的水迹,并进行干燥处理;

2. 在喷砂前,对周边设备进行保护围挡防止沙粒影响其它设备,当管束内不容进入颗粒物时应采用相应的措施将管束口封堵;

3. 对管板表面和管内壁进行喷砂处理;喷砂处理后出扫保护部位的灰尘;

4. 对保护部位用无水乙醇进行逐步清洗;

5. 在保护部位刷涂SD8000材料,并用电动工具将管口部位进行刷涂处理;(刷涂底漆时避免气孔和材料缺陷部位的存在)

6.  刷涂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同样不允许气孔和缺损,并用旋转工具将材料涂覆管内;

7.  材料固化,打压实验后投入运行。

修复完毕后要注意在日常使用中改进油冷器的备用方式,改进检修工艺,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问题得到有效控制,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联系索雷工业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