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薄膜与电解电容的区别

楼主(2020-03-14):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薄膜电容与电解电容的性质,它们两者之间是不能互换因为电解电容不是无极性电容,而薄膜电容器具有无极性

一、薄膜电容器

薄膜电容器是以金属箔当电极,将其聚丙烯,聚苯乙烯或聚碳酸酯等塑料薄膜,从两端重叠后,卷绕成圆筒状的构造之电容器。而依塑料薄膜的种类又被分别称为,聚丙烯电容(又称PP电容),聚苯乙烯电容(又称PS电容)和聚碳酸电容。

 二、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金属箔为正极(铝或钽),与正极紧贴金属的氧化膜(氧化铝或五氧化二钽)是电介质,阴极由导电材料、电解质(电解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因电解质是阴极的主要部分,电解电容因此而得名。同时电解电容正负不可接错。铝电解电容器可以分为四类:引线型铝电解电容器;牛角型铝电解电容器;螺栓式铝电解电容器;固态铝电解电容器。

三、薄膜电容与电解电容两者的区别

1、寿命:电解电容一般会有寿命的参数,而薄膜电容就没有寿命的说法,可长达几十年。
    2、容值:电解电容的容值可做得很大,高压高容值。而相对薄膜电容容值较小,如你需用到较大容值,薄膜电容是搞不定的。
    3、尺寸:如同规格参数而言,薄膜电容的尺寸要比电解电容的尺寸大。
    4、极性:电解电容有分正负极,而薄膜电容却没有分,为无极性电容。所以在引线上就能分出,电解电容的引线一高一低,薄膜电容的引线为一样长短。
    5、精度:电解电容一般是20%,薄膜电容一般是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