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8101ie如何在画面中修改com2的波特率

楼主(2020-03-14):
威纶mt8101ie 如何在画面中显示通讯状态并修改com2的波特率

网友A:
LW 9556 自己查系统寄存器手册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可以使用数字元件修改,一个数值对应一个波特率。可以在EPpro菜单栏-工程文件-地址标签里搜寻9556。显示的话,可以用多状态指示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