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导出实时报表时边框怎么可以显示到导出表格中

楼主(2020-03-15):
我刚刚学习组态王软件,做了个实时报表,在组态中表格中有边柜,我导出报表后,上边的边框没有了,请教各位朋友这个我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你说导出表格没有边框吧,你可以在导出表格再次编辑,加上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导出表格没有边框吧,你可以在导出表格再次编辑,加上边框。

-----------------

一个工程中,这样做你认为客户能同意吗,,,,但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