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带1个FX3U-1PG定位问题-一共4轴

楼主(2020-03-15):
各路大神好!

请教下:目前是一台FX3U-48MT+FX3U-1PG

控制4台伺服,这个里面定位程序怎么进行操作呢?

主要是在1PG里面的缓冲区,还有本体里面可以直接用定位指令DRVA来进行输出脉冲Y0-Y2,但是在

1PG里面我怎么来进行定位处理,直接套用手册的顺控程序吗?

网友A:
建议先看看1PG使用手册吧,肯定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B(2020-05-07):
1PG就是通过参数 ,读写缓存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