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opcserver未建立

楼主(2020-03-15):
wincc7.3与200smart通过200smartopc通讯,运行时出现200smartopcserver未建立,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

网友A:
你是不是关闭过电脑?S7-200smartOPC不会自动启动,也不会自动加载装好的程序,这个都是需要在电脑每次启动后手动装载的,尤其是程序一定要备份好,要不然有可能会莫名的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关闭过电脑?S7-200smartOPC不会自动启动,也不会自动加载装好的程序,这个都是需要在电脑每次启动后手动装载的,尤其是程序一定要备份好,要不然有可能会莫名的丢失。

多谢多谢应该是这个问题